楼主(2011-09-12):
本人刚接触这个方面的设备的应用,想多学一些知识,望有各位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指什么氧气,氧气厂是用空气压缩,靠压力区分氧气,氩气,氮气。。。。。。。。。。。等等特种气体。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1)水电解而产生氧气和氢气,每生产1M3的氧气耗电量约12~15度。
2)将氯酸钾加热分解出氧气,1公斤氯酸钾能放出270升氧气;
3)氧化钡加热生成过氧化钡,再加热放出氧气,1公斤氧化钡可以制取100升氧气。
4)将空气压缩、冷却,使空气饱和液化,利用氧、氮组分的沸点差,用精馏的方法将氧氮分离,从而获得高纯度的氧和氮。低温法是实现空气分离是深冷与精馏的组合,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空气分离方法,在国内外的制氧行业中占统治地位。
5)利用有机聚合膜的选择渗透性,从气体混合物中将氧、氮分离,获得富氧气体。氧、氮、氩透过膜的速率不同,氧>氩>氮,氧气透过膜的速度约为氮气的4~5倍;分离膜很薄,而且具有很多的微孔 ;分离膜对不同的气体组分具有选择透过性 ;
不同气体组分在分离膜中的溶解度和扩散系数不同 ;在膜中形成气体浓度梯度;
6)吸附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老师提供的资料。
我们现在新建了一个制氧站,采用的方法是变压吸咐制氧法,平时有两个75T的液氧罐,如果制氧出现不正常或停机,系统自动切换液氧。我想请各位老师能提供一些关于制氧系统控制的资料。我现在主要是搞DCS系统的,没有接触过这类的控制。

网友C(2012-08-05):
多数采用变压吸附法吧。。

制氧机

www.yiwen8.net
人生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