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11-09-12):
威伦MT506S,触摸屏开机黑屏,关掉电源后拿掉保险丝开机,再关,再把保险丝放进去,开机就好了,每天早上开机都这样,为什么这样的????????????那保险丝的规格多少的?
高手们赐教了。。

网友A:
背光电路可能有问题了吧

楼主:
该咋整呢。。。

网友B:
请检查一下背光供电电路是不是有轻微短路现像,清洁一下,如果湿度大的化,吹风机吹一下看一看。应和保险丝没关系,背光电路如有经微短路,调低一下背光亮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