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大侠指导:本设备报警栏出现报警:电池电压SPS ,请大侠指导一下!

楼主(2011-09-12):
本设备是德国海瑞克的盾构机,用于隧道掘进。现出现报警:电池电压SPS ,我方已更换电池,故障仍未消除,请大侠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及没人给我说说呢?谢谢知道的朋友说说,鄙人深感不及!

网友A:
这不是电池,是通讯故障报警吧
请详细讲解一下好吗哥们?感激不尽啊

网友A:
试试把电池拨码开关off.通讯速率换个别的
通讯速率如何更好?能详细说说吗哥们?

楼主:
问题仍等待解决

网友A:
两个报警,一个电池电压低,一个是通讯报警,通讯报警可以在cpu选项中改变一下通讯速率,可能你的通讯速率太高了

网友A:
组态中去改降低通讯速率试试

网友B:
首先检查外部连接是否存在问题。如果你有程序备份,请将组态,及用户程序重新下载一次。
还有就是在下载用户程序时采用“将用户程序下载到存储卡”项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