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故障求解决

楼主(2011-09-12):
我的一个西门子S7-200CPU224通电以后SF灯及stop灯、输入灯闪烁,请问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输入的电压够不够,N有没有接

网友B:
LS真搞笑啊,你一条腿能跑吗?灯亮说明有电压,这种情况是PLC内部有故障造成的,比如永久性存储器损坏等,楼主可以用电脑和PLC联机,如能联机,那么点击编程软件菜单栏中的PLC选项,里面有一个“信息”选项,点击查看故障!如不能联机,就是硬件故障,需维修!

网友C:
1楼不懂不要乱说。首先程序错误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程序又备份的话,你联机清楚下看看。

楼主:
如果是硬件故障的话,有没有知道是什么东西有故障的?

网友D:
我的一个西门子S7-200CPU224通电以后SF灯及stop灯、输入灯闪烁,请问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啊?
输入灯闪烁是外部原因还是内部原因。能否与PLC通讯?如果能。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试试。
你的现象硬件故障的概率比较大些。

网友E:
PLC坏了,主板坏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F:
楼主估计倒霉了。

楼主:
就是连不了机哦

网友G:
如果PLC的程序被清空也是亮红灯的,传一个程序进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