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8和FX1N-60MR-001问题

楼主(2011-09-12):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购了一条USB-SC09编程电缆,XPSP2系统,GX Developer8编程软件,PLC为FX1N-60MR-001.按光盘指导安装驱动后无法使用.启动GX Developer8编程软件点通信测试按钮时,GX Developer8软件自动关闭,无提示.多次重装驱动及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均无效,不知是何原因,特向大家求教.在此先谢过!

网友A:
操作系统原因占多数。你的GX Developer8的具体版本是多少?8.35的好像有点问题的。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GX Developer版本是8.23中文版.

楼主:
用串口监控软件能读PLC寄存器.

网友B:
把GX软件升到8.86就好了

楼主:
已解决.用我找到的注册表文件就可解决.

网友C:
电脑太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