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2):
  求助各位师傅有: 编码器加变频器加三菱PLC控制的程序样例!发一个给我吧!我的QQ:405764003

最近遇到一台从没接触过的设备,切带机 :配信捷XC-3——48点PLC一块,两台安川变频器;一台变频控制送料压轮,另一台控制加热切刀马达,控制切带的长度。

在程序样例版块里的:编码器加变频器控制物体的升与降,详细注解   qiyun0528 师傅的帖子里下载的程序用GX软件怎么打不开呀?!

网友A:
你是自己开发,还是维修?一般切带机都是用步进马达啊,
如果用变频器加编码器,也能实现。主要是编码器反馈回的数值与设定值做比较,然后控制变频器的高速,低速,刹车之类的。
会用到高速计数器,中断指令之类的。
  • 下载积分:+1(wqh清风) 谢谢您的回复! 我是维 ..

网友B:
    我有切带机的程序  编码器+变频器+三菱PLC+文本显示器
  • 下载积分:+1(wqh清风)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切带机的程序  编码器+变频器+三菱PLC+文本显示器

    师傅可以传个给我参考参考么!?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开发,还是维修?一般切带机都是用步进马达啊,
    如果用变频器加编码器,也能实现。主要是编码器反馈回的数值与设定值做比较,然后控制变频器的高速,低速,刹车之类的。
    会用到高速计数器,中断指令之类的。

    我是维修,该程序里是用到很多32位高速计数器,C632 C630 C604 C606等
    我也查了资料,这些高速计数器的脉冲输入口分别是:X0-X1-X2-X3-X4这几个PLC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