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1-09-12):
我们现在的变压器是1250KVA,满负荷是1900A,功率因数是0.98 我想把无功不到1,这时变压器的电流会减少吗?能少多少啊?

网友A:
已经0.98了,你还补什么
想加个110KW的负载

网友B:
电流不会变的。提高百分之二乘以1250千瓦等于还可优化25KW负荷。。。

网友C:
同意二楼意见,没必要再浪费了,费力也不得好啊
无功不会有什么浪费吧?

网友D:
补偿过啦也不行啊
没有过,
互相学习

网友E:
已经达到很好的标准,没有必要再补

网友F:
你要增加11KW的容量并不取决于功率因数的高低.主要看变压器的负荷率,一般不超过变压器额定容量的85%就行.也就是系统的实际电流与变压器额定电流的比值.

网友G:
无功补偿在0.9到0.95最合理

网友H:
0.98你们公司每月还有奖金了!

网友I:
没听说有补到1的

网友J:
过头了还补

网友K:
建好就收

网友L:
非常标准,不用补了,变压器容量只有那么大,已经满负荷了

网友M:
按规定是不允许补偿到1的,不补偿到1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1.从0.7补到0.95,不需多少容量的电容,从0.95补到1所需的电容容量可能是前面的几倍,经济上 不划算。
2.补偿到1时,容易发生电路谐振,在谐振时,电容支路会产生主回路几倍以上的电流,照成电容发热击穿,烧断熔断器等故障,恶劣的会照成电网瘫痪。

网友N:
0.98就已经相当不错啦。

网友O:
0.98就非常好啦,不必再补啦。

网友P:
按要求过到0.95就可以了,都到0.98了还加神马补偿!!

楼主:
我们的老板请了高手,就要不到1,想多拿奖金啊

网友Q:
你应该注意几个问题:1,功率因素在0.9——0.92最好。高了,是用你的有功去补的。
                   2.1250变压器应是油式的,电流1900可以用,只要不是24小时超负荷运行就行。

网友R:
都0.98了还补什么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老板请了高手,就要不到1,想多拿奖金啊

过了0.95供电局就不会再加奖励的百分比了。可要问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