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2):
本人电脑装的win7系统,与s7 200不能通信,和组态软件mcgs的触摸屏也连不上,怎么办?是win7系统不行吗?

网友A:
仿佛不行,可以装个xp模拟器就可以

楼主:
还是win7系统不行呗

网友B:
知道S7-200软件在WIN7 32位系统下可以正常和PLC运行通讯。

楼主:
我的是32位系统,无法通信,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