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2):
各位前辈:
         本人现在在学校实验室做一个自动切割材料的系统。
设计思路: 采用编码器来检测实际材料的长度,用PLC来处理实际检测的编码器脉冲数与plc设定脉冲数的值比较,从而来控制电机做切割动作。
请教问题:理论上实际切割下来的材料长度就是设定值,但由于实际误差存在,材料长度很定有偏差。请问各位大侠可以用怎么样的算法来调整这个误差。

本人想法过于简单:如果实际长度比设定短了,直接增加寄存器设定值脉冲数的值,反之减小。但担心批量时又出现偏差。

非常感谢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用编码器来计算长度,电气方面的误差主要是防止脉冲丢失,数据处理,在实际使用时都需要做一个工程参数即修正值。
你考虑最多的我看还是来自机械方面的误差吧。要用电气来修正机械定位造成的误差

论坛里其实高手如云的。我说点我的想法抛砖引玉吧。
由编码器脉冲来通过机械的减速比来计算长度,你会得出一个脉冲数和长度对应的比值关系数值。但是实际有误差。
你所说的那个方法其实就是在修正误差。但是你必须得设置一个变量来保存你的修正值。修正关系你说了多减少补就是了
当你批量时你得找到误差产生的原因。如果是机械的原因,那所有误差就是一个值,你把修正值更改到出的产品到了预期的
就行了
非常感谢redrock99,请问如何做一个工程参数,麻烦您具体指导下好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帮你顶一下,我也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

我连怎么用编码器测量长度都不懂,编码器什么递增模式,AB相模式都还没搞懂,正在对着编码器说明书研究!

没办法刚入这一行,以前不好好读书,小学文凭现在来研究这个好吃力哦!

网友C:
可以用死限位啊,后面加个接近开关,输出信号给plc
恩 有道理
互相学习

网友D:
用一光电管和脉冲编码器配合检测材料的长度,注意编码器应该装在被动轮上。
恩谢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用一光电管和脉冲编码器配合检测材料的长度,注意编码器应该装在被动轮上。

当物料挡住光电管的时候开始计数,物料走完的时候停止计数,这就是物料的长度。
当物料挡住光电管的时候开始计数,当计数值等于设定值的时候停止并切割。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看看要整个系统的结构,精度如何,用变频加编码器的不同的速度会有不同 的误差,看看你系统结构和精度要求再考虑如何减少误差的方法.

QQ:84818626

网友F:
写好程序,现场调试。这种东西考虑机械定位和脉冲丢失,数据处理的影响,要多试验才能调试好的

网友G:
我在液压机械上用编码器做直线定位,和你说的情况差不多,精度要考虑送料速度才能定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H:
这个不知道楼主要求的精度有多高,要是不高的话变频器+编码器还马马虎虎能过的去;要是精度要求特别高而又想不产生累积误差,必须用伺服或者步进,前提是机械部分能达到要求,用伺服或步进就简单多了,一个相对定位指令就OK了,每次定位完成,进行切割,切完再定位,再切割,一次类推,很简单的,这样也不会产生累积误差!

网友H:
要是用变频器+编码器的话可以把编码器接入PLC,用PLC高速计数器进行脉冲测量,计算出编码器每一个脉冲材料移动的距离,从而计算出设定距离所需要的脉冲数,用高计当前值等于预置值中断功能来控制定长!实际误差范围需要现场调整,移动速度的速度决定了误差的大小!

网友I:
误差主要是机械所产生的看你机构的精度怎么样了

网友J:
用绝对值编码器,注意切割机的角度,切割速度,切割机返回速度

网友K:
只要用一个伺服和一个切割装置 伺服采用绝对位置控制 (就是确定一下伺服的零点,在输入你的实际长度mm,即可启动运行,到达你想要的长度时在切割,如此循环扫描的顺控程序)这个精度可以达到μm級
changes for the better

网友L:
机电大多数是一体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出现问题,再精细的电气测量没有精密的机械传动配合也会有较大误差。

1162859666@qq.com

楼主:
谢谢各位提出宝贵的suggestion。。。学习了。。谢谢!!

网友M:
不管你用变频器加编码器还是用伺服电机,若想定位精度高,最关键的是算误差系数!

网友N: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O:
甚是奇怪,我之前发表的怎么没了!

网友P:
不知你做的实验的速度要求有多高。我用变频器做的裁板机可以精确到0。1mm,只要设备是朝一个方向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排除间隙的。主要做的时候是高速运行低速定位。也就是说快到目标距离的时候用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