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网的工控板

楼主(2011-09-12):
淘宝网上的工控板和PLC有什么区别啊。想买个来捣鼓

网友A:
最大的区别就是质量和价格的区别。

楼主:
买来学习学习可以否

网友B:
淘宝网的工控板大部分都是仿三菱的,价格低廉,品质难以保证,要讲学习的话还可以,但不如用正宗的三菱为好,有问题还可以在家园里探讨。你说对吧。

网友C:
高仿的用于开关量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质量不是很好的

网友D:
也想买个来学学,思考中

网友E:
既然是学习用,买个便宜的也无妨

网友F:
学习用,买个便宜的也无妨

网友G:
开关量还是可以 模拟量之类的就不行了 指令还标准产品都大不相同 之前有个小机器买来用过

网友H:
我有个FX-10MT,是我以前学习用的,现在不用了,很适合你鼓捣,价格300元,八成新(带脉冲输出)
好好学习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