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度,求助

楼主(2011-09-12):
各位师傅好,我想请教一下,用OMRON编码器E6CP-AG5C,分辨率是256,连接FX2NPLC,怎样测速度

网友A:
用SPD指令就可以的

楼主:
编码器有八根线,X0---X7,而SPD 指令只能接一根

网友B:
看一下编码器的手册,增量型的编码器接三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