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3):
看见有的电柜上已经有了触摸屏,还装好多按钮指示灯,旋钮,这个是为啥呢?触摸屏上能启停设备,干嘛还要在电柜上用按钮做启停,指示灯等呢?我认为是多此一举,没必要,只要在柜体上装个电源指示灯和急停按钮就行了。大家的看法呢?

网友A:
如果是操作很频繁的按钮当然是用外接的按钮好,这样能延长触摸屏的寿命。毕竟操作工人粗鲁之人不在少数。还有些人故弄玄虚浪费资源,反正制造者有各种理由。
  • 下载积分:+1(hewx) 有道理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B:
    如果你只要个小设备,有个小电箱,你可以不要那么多指示灯按钮。但是我们一些正常按钮,指示灯也用不到。有些时候那些主要还是看的吧,来让外行看的,以增加“复杂度”,来忽悠。有些按钮是特殊情况用的。比如维护维修时候,屏故障时候,还有就是针对顾客的要求了。

网友C:
    备用的,重要设备设计必须的

网友D:
    有些是必要的,做硬保护之类的作用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这个是赞同的。
  • 给我一根杠杆,一个支点

网友E:
    复杂的设备有许多画面,按钮不可能都放在一个画面上,常用按钮必须放在控制箱上,随时可用。也可靠些。
    同时屏上的按钮要通过通讯口传到PLC上,动作上有延时,反应不灵敏。控制箱上按钮直接PLC,反应快。对某些设备来说,发出的指令不允许延误,只能直接PLC.
  • 下载积分:+1(hgq) 有道理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备用的,重要设备设计必须的

    备用不能备在触摸屏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是必要的,做硬保护之类的作用

    举个例子出来呢,让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F:
    关键工序里,如果触摸屏坏了,外置按钮可以顶一会,触摸屏的作用只是保留和修改数据,用它去完全操作是次要的。一些按钮和指示灯如果是外围的东西(作为系统启动或其他容易污染触摸屏的动作),那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杂的设备有许多画面,按钮不可能都放在一个画面上,常用按钮必须放在控制箱上,随时可用。也可靠些。
    同时屏上的按钮要通过通讯口传到PLC上,动作上有延时,反应不灵敏。控制箱上按钮直接PLC,反应快。对某些设备来说,发出的指令不允许延误,只能直接PLC.

    第一段没道理。常用按钮可以放在触摸屏中的公共窗口,把公共画面做在每个窗口。你说有很多画面,很多按钮,那在柜体做按钮,岂不是上百个,几百个。在其中找一个都不容易啊。
    第二段话似乎有些道理,但是也存在问题。普通的按钮按下去都会有个行程,这个也需要时间的。触摸屏上按钮反应慢是触摸屏的原因。比如西门子的触摸屏就是反应慢,按下去要1-2秒才会执行动作,这个我是真的见识过。

网友G:
    有些按钮是为了操作方便 需要一些手动频繁操作时安装的 安装按钮比较直观 触摸屏毕竟价格贵 换一个按钮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工序里,如果触摸屏坏了,外置按钮可以顶一会,触摸屏的作用只是保留和修改数据,用它去完全操作是次要的。一些按钮和指示灯如果是外围的东西(作为系统启动或其他容易污染触摸屏的动作),那是必须的。

    没这个必要,触摸屏坏了,数据也无法监控了。你再用按钮去操作就盲目了,也是危险的操作。就好比蒙着眼睛开车一样。
    外围的东西毕竟少数,我看到的是一个触摸屏下面一大堆,启动,停止,旋钮了,好多指示灯了。
    我觉得就是故意搞复杂,故弄玄虚,好显得自己本事很大。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一个PLC要用的输入点只有五六个,但是他就是想着办法要把所有的输入点用掉。你们猜他怎么说,不用白不用。我说你有病,简单的东西给你弄的怎么复杂有什么意思啊?增加人家维修的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按钮是为了操作方便 需要一些手动频繁操作时安装的 安装按钮比较直观 触摸屏毕竟价格贵 换一个按钮才多少钱

既然人家厂家买得起你的设备,也不会在乎你一个触摸屏的价钱。触摸屏和一套机械设备比简直不值钱。

网友H:
按钮,这样能延长触摸屏的寿命。毕竟操作工人粗鲁之人不在少数。

网友I:
以防万一,如果触摸屏出现故障,还可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网友J:
启动,紧急停止等,用按钮操作比较方便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这个是赞同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既然人家厂家买得起你的设备,也不会在乎你一个触摸屏的价钱。触摸屏和一套机械设备比简直不值钱。

    这话差矣,人家买家可能不在乎,卖家可是在乎,能省一分是一分!至于加按钮有些确实是需要,当然有些是古弄玄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L:
    方便操作和保护触摸屏。 比如数控磨床,操作员手都是湿湿的,触摸屏只作为更改数据和监视运行状态。

网友M:
    同意1楼4楼15楼观点

网友N: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O:
    晕,谬论啊,
    摁扭那是设备必须的,系统启动,急停,电源开关,那是属于硬件的,触摸屏?   假如你通讯不行的话你要急停咋办?你要手动模式咋办?
    就算没有触摸屏,设备也能自动运行,触摸屏是用来保存数据,手动操作,查看报警,状态实时显示等等。
    呵呵

    你根本没有理解自动化。

楼主:
    你有没有仔细看我的发言啊。系统的启动,停止,急停当然要用外部的按钮。这个我有说要做在触摸屏里吗?通讯不行怎么办?通讯不行就修。人生病了怎么办?人生病了就看医生。难道还在家拖着,自己熬点药草先喝着??

网友P:
    重要的设备一般都有自动和手动的。
    触摸屏和PLC坏了之后,如果等待厂家过来修理,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并不是所有工厂都能够等那么久的。
    这时候,有手动按钮,还是可以顶住生产的。
    LZ看来少在现场做过,有些场合用自动很方便,但是,用手动也可以用啊。

楼主:
    我是自动手动都做在触摸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P:
重要的设备一般都有自动和手动的。
触摸屏和PLC坏了之后,如果等待厂家过来修理,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并不是所有工厂都能够等那么久的。
这时候,有手动按钮,还是可以顶住生产的。
LZ看来少在现场做过,有些场合用自动很方便,但是,用手动也可以用啊。

PLC和触摸屏坏了,你的手动还能用吗?难道你的按钮不是接入PLC的??难道一个电柜上你做两种控制,一种按钮控制,另一个触摸屏控制。两种互不联系。告诉你,往往手动就是很难控制,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Q: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频繁的操作用按钮无可厚非,但故弄玄虚就没有意思了,做人要厚道。

网友R:
常州的同胞頂你一下
在這種設計下  我也有只在HMI上設計按鈕開關的
看實際的現場,一般只要硬件方面設急停、啟動、寸動、電源指示即可

网友S:
应该是备用的罢。

网友T:
有的时候。工程稍大点。要实时监控和修改好几个数据。要多个画面。遇到紧急情况停车。按钮做到屏里还要翻页。这样就不好使了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争论了这么久有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U:
按钮触摸屏控制都行,要看具体的要求的

网友V:
其实就是一些经常会用的按钮…操作人员方便…指示灯比较直观…很容易观测到…

网友W:
我上次也遇到过一个客户要求这样做,
理由是操作人员野蛮操作,按钮耐用

网友G:
既然人家厂家买得起你的设备,也不会在乎你一个触摸屏的价钱。触摸屏和一套机械设备比简直不值钱。
如果你是老板 那你愿意换个触摸屏 还是换个按钮 看你就没给个体老板做个设备

网友X:
我看到过丰田汽车的,每个专机都配有独立的操作站,操作站上有按钮和触摸屏,比如操作1号马达,先在屏上选中1号马达,再按下左手边的按钮,是前进还是后退,包括10几米的升降机。按钮的反应绝对不是屏可以比拟的,还有安全的考虑

网友Y:
引用 网友F:
关键工序里,如果触摸屏坏了,外置按钮可以顶一会,触摸屏的作用只是保留和修改数据,用它去完全操作是次要的。一些按钮和指示灯如果是外围的东西(作为系统启动或其他容易污染触摸屏的动作),那是必须的。

同意

网友Z:
按钮有时更加可靠,触摸屏则不然。

网友AA:
这么无聊的问题还讨论,切

网友AB:
我们用的成型机,常用的用按钮,参数之类的才用屏操作,还有就是手动操作,按钮灵敏度高一些,便于控制

网友AC:
1:备用,防错。
2:防止操作工频繁点按屏幕,容易损坏屏。屏幕坏了不该开了开了危险。
3:按钮操作起来更方便。

网友C:
楼主,你压根不懂设备的,我是设备制造设计的,必须功能应急用的,我们公司第一次做上位机,还有触摸屏的时候,出现过上位机电脑死机,触摸屏坏了,设备一停,影响生产,客户一天就损失上百万,你来负责啊,加一些按钮可以临时开起来,需要设置数据已经保存到PLC,应用数据靠传感器采集到PLC的,
  • 下载积分:+10(guochunyi) 广告贴举报的奖励

网友AD:
    用按钮有用按钮的道理了,我想不会是故弄玄虚,

网友AE:
    有的设备用屏可能只能起到一个监视的作用  比如我见过一台设备操作员操作那机器的时候手上都是油  那如果去按屏的话 我想要不了几下就看不到屏上的光了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不想去猜是因为显复杂 这样做的人只能是低手  哈哈哈哈

网友AF:
    设计周全的机器,屏挂了机器也可运行控制器中当前参数产品。明白了?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没这个必要,触摸屏坏了,数据也无法监控了。你再用按钮去操作就盲目了,也是危险的操作。就好比蒙着眼睛开车一样。
    外围的东西毕竟少数,我看到的是一个触摸屏下面一大堆,启动,停止,旋钮了,好多指示灯了。
    我觉得就是故意搞复杂,故弄玄虚,好显得自己本事很大。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一个PLC要用的输入点只有五六个,但是他就是想着办法要把所有的输入点用掉。你们猜他怎么说,不用白不用。我说你有病,简单的东西给你弄的怎么复杂有什么意思啊?增加人家维修的难度。

    只能说LZ见识的太少了!别人怎么设计你根本没有能力看懂。你看现代飞机驾驶苍眼花吗?

网友AG:
    按钮,这样能延长触摸屏的寿命

网友AH:
    设计习惯,

网友P:
引用 楼主:

    PLC和触摸屏坏了,你的手动还能用吗?难道你的按钮不是接入PLC的??难道一个电柜上你做两种控制,一种按钮控制,另一个触摸屏控制。两种互不联系。告诉你,往往手动就是很难控制,很容易出问题。

    我的手动的确不是接入PLC的。
    我以前做过一种配料控制系统,手动时,按钮直接到电磁阀,操作员每次配一种料,十来种料也能慢慢配好,再进入搅拌机。
    自动时,所有物料按照配方自动完成。
    手动是容易出问题,但比不能用好啊。

网友AI:
关键是看什么设备,要经常操作的按钮肯定要外置,设备在自动状态下无人操作,只需在手动状态下检查设备动作,这样就不会设外置按钮了,我公司一条自动生产线就只有两个转换开关(自动、停、手动),22个按钮全做到触摸屏里,说明一下手动是无法生产的,

网友AJ:
呵呵 那都是个人设计上的事了 不装 那么多东西 你给他那么多钱啊 咱不搞那么复杂 人人都会了 我们还混什么啊 到那人人都会的时候 我们都喝白开水吧 不要那么按扭是可以的 我接触的DCS系统就是那样的 双系统 双主机 电源也是双的 有备用电池的

网友AK:
现在没有发现他的用处。哪说明你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出来呢,让我也学习一下。
例如:系统的急停按钮,要串到主回路接触器的线圈上,当PLC出故障、或者有意外的时候就直接断掉主电源。

网友AL:
同意三楼观点哈!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AM:
按钮更直接有效,在通讯失效情况下也可以操作设备,要么PLC的输入点也是浪费。在特定条件下客户特殊要求,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就遇到过,台达变频器在采用485通讯控制时,出现故障不能回复,甚至无法改参数,变频器上电就运行,然后就跳故障停机。。。。

QQ:1792595232

网友AN:
我觉正常的应该要有按钮的,不能全靠触摸屏。比如说应急按钮急停之类的。还有些手动起停之类的按钮都是要的。

网友AO:
肯定是备用的拉。

网友AP:
现在汽车也很便宜,但自行车还是很多。

网友AQ:
按钮有按钮的用处,没要必要做一些多余的东西,2者同在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网友AR:
个人觉得主要是给人复杂的感觉,可以多报价。

网友AS:
我们公司就有这样的设备,有时多个动作需要同时手动调整,同时按下按钮.

网友AT:
是不是用于急停,其它设备的起停

网友AU:
紧急停止能装在触摸屏上吗

网友AV:
这个是必须的吧,PLC故障或者调试时不至于停机

网友AW:
急停一般要外加,类似在工作时需要反复操作的,要外加。一来增加屏的寿命,二来,操作按钮比操作屏更方便。还有一些报警指示等,一般都是屏与硬件都有。还有的重要设备设计冗余,为了防止屏坏了也能正常操作一些主要功能等会设置一些。当然也不排除做样子,多余者。

网友AX:
主要是保护屏

网友AY:
个人认为这是为了安全,一般情况下触摸屏只做参数修改,某些设备为了安全必须要外接按钮,就像紧急停止按钮不能做在触摸屏上的道理一样。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Z:
引用楼主小蜜蜂于2011-09-13 08:47发表的 触摸屏电柜上还装好多按钮,这是为啥呢? :
看见有的电柜上已经有了触摸屏,还装好多按钮指示灯,旋钮,这个是为啥呢?触摸屏上能启停设备,干嘛还要在电柜上用按钮做启停,指示灯等呢?我认为是多此一举,没必要,只要在柜体上装个电源指示灯和急停按钮就行了。大家的看法呢?

一是怕屏坏了, 不能操作,做二手准备,再来就是为了手上有油操作那个屏也不方便吧,

网友BA:
根据客户要求去做永远是对的,我的理解触摸屏是用来数据调整 机械调试 显示工作状况。这些都是师傅们用到的,有些参数是保密的,操作工只负责操作。

网友BB:
这要看设备使用场合,操作者在操作机器时,手会有水,有油之类,如果经常点击同一个位置,比如,起动和停止,会使这个触面很容易失效。触摸屏的使用主要是作机器全自动运行时,有时的手动和维修还是外部按钮控制好。

网友BC:
设计思路,你可以取消啊。电源指示和急停最好留着

网友BD:
最常用的在外围增加几个按钮指示灯是可以的,在屏上操作就必需在看见屏上内容的情况下操作,按钮可以方便在屏的侧面或后面操作,我自己做设备也会加几个这样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