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装欧姆龙编程软件

楼主(2011-09-13):
笔记本电脑是win7 64位 装了3,0欧姆龙编程软件用USB数据线连接PLC需要安装驱动 但是安装不上 如果安装4.0版本的编程软件USB数据线还用安装驱动吗 支持win7 64位的驱动程序哪里有下载的 谢谢

网友A:
楼主还真会折腾,win7还是64位!找欧姆龙客服问问.

网友B:
64位,驱动一定没有的,当前条件下,想搞工控就得放弃64位

网友C:
这个需要好好的学习啊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新买个WIN7本本很多软件都没装。郁闷呀。

网友E:
安装过程有点问题,但可以使用。

网友F:
我安装好了,在网上找了个OMRON CX-ONE 4.2 ,安装好后,无需找驱动,系统自动下载的。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