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转。各位师傅帮帮忙看下

楼主(2011-09-13):
三菱MR-J2S-100A伺服由定位模块控制。发出信号事电机不转。驱动器上面显示的数字也不变。也无报警。跟换一新驱动器正常工作。请问下是不是驱动器坏了还是参数没设好?放假前还好好的

网友A:
控制线呢?接好没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器有问题 突然间坏了跟参数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C:
驱动器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D:
参数有可能出错,查看一下试试

网友E:
如你所说,驱动器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F:
把新换上去的驱动器参数读出来,写入以前的驱动器,再不转就是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G:
是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H:
问题在于驱动器,输入信号所对应的光耦可能失效了。

网友I:
排除為題 1、用伺服內部參數進行手動試運行
2、就☞換MR-J2S-10A的放大器試試
3、控制線的排查(誤報警的情況下)
一般這樣的步驟監測就可以查出問題所在了,一般不會壞的
changes for the better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