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1PG的控制步进电机(脉冲+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小弟要用1PG控制7个电机,其中两个步进两个伺服需控制.电机驱动方式只能是脉冲+方向。请问方向怎么才能控制呢?如FP输出脉冲,RF输出方向。RF改怎么控制?
采用1PG控制时,BFM#25中的b8位为1时开始执行单速定位操作,是不是运行完设定的脉冲数就停止还是需要限位开关等外部装置才能停止呢?
另外怎么才能达到绝对定位呢?比如在触摸屏上按一个按钮到达一个位置,按下一个按钮就到另一个指定位置,是设BFM#25中的b7位为0就行了么?
期盼高手回答。

网友A:
看看手册吧,1pg很简单的呀

楼主:
关键是方向怎么控制

网友B:
1PG用了一下! FP/RP是在第3通道设置就是输出格式,相当功能设定,25通道是定位控制通道。像停止。启动一样的东西,实际运动方向确定还要看驱动器去决定的!驱动器要你输入怎样的信号就怎么样动作,按驱动器的输入去决定上位机的输出。这是我用的时候的方法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拿上来讨论

网友D:
DTO K0 K17 D200 K1 位置
在D200内写入K值就好了
DTO K0 K19 D300 K1 速度
下载积分:+1(fum0717) 真诚感谢!

网友E:
1PG不能用于控制两个伺服或步进,FP/RP同时发脉冲会报警,停止脉冲输出的,FX2N-MT系列的可以用Y0,Y1加方向来控制两组伺服

网友F(2011-10-13):
我也是初学者,我遇到问题,就是 DTO K0 K17 D200 K1 位置 PG脉冲的灯不亮,是不是就没有发脉冲出来,参数都设置了,而且 JOG- JOG+可以发脉冲出来,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G:
方向是取决你脉冲数的正负

网友H:
速度是取决于脉冲的频率阿!

网友I:
FX2N 1PG是一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