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09-13):
三菱plc编程软件的扫描时间是怎么设定的?详细的怎么操作。谢谢指导。。。。。。。。。。。。。。。。。。。。。。。。。。。。。。。。。。。。。。。。。。。。。。。。。。。。。。。。。。。

网友A:
是扫描周期吧,改D8000的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B:
PLC的实际扫描时间由程序长度及各指令执行所需时间决定,一般不需设定扫描时间,除非需要和某些外设同步才设定扫描时间。但设定扫描时间必须大于实际扫描时间,即只能加大扫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