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设备驱动程序

楼主(2011-09-13):
三菱Q系列PLC 电脑与PLC用USB连接后,提示请安装设备驱动程序。请问各位师傅帮忙解答一下!
(在出现这个问题提以前电脑与PLC可以正常连接)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难

网友B:
直接进 USB的厂家 下载相应的驱动就OK了

网友C:
当你用电脑上网的时候,杀毒或优化的时候,就把这些驱动程序破坏了。重装驱动。

网友D:
你买数据线的时候送你的数据线驱动光盘重新安装一下,我以前也有过此现象

网友E:
这个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