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实现PLC和PC通讯?

楼主(2011-09-13):
需设计一系统,不用触摸屏,而用计算机和显示器,请问怎么实现PLC与计算通讯,用显示器,鼠标替代触摸屏?有相关的网站介绍这类知识吗?

网友A: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B:
PLC和PC很简单啊,最简单232,或许以太网。PC那边看你需要实现什么了!
你随便控制啦

网友C:
PLC用了RS232连接和装了驱动 还是不能通讯 FX2N 怎么办

楼主:
自己用高级语言编写,用汉语吗?比英语难吗?
组态软件一个点多少钱呢?有免费的吗?

网友D:
我有一篇,用C语言写的,在论坛里面
如果你熟悉C语言的话,可以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12302.html
Fred Lo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用高级语言编写,用汉语吗?比英语难吗?
组态软件一个点多少钱呢?有免费的吗?
有汉语版的,如果不会,和鹰语单独没什么区别。
组态软件点数和价格,品牌不同,价格不同。有很多组态软件提供小点数的免费的,一般限于64点以下。
三菱的有一款软件,能直接运行在普通电脑上面,用电脑代替触摸屏,而且运行的画面程序,是用三菱
的触摸屏软件编辑的。只要复制到电脑就能运行,但需要授权。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这个项目一两天是弄不好了

网友F:
谢谢大家,长知识了~

网友G:
用高级语言编写一个,RS2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