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线发热管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1-09-13):
请教各位师傅,红外线发热管一定要用电力调整器与温控器配合控制吗?能不能用温控器加固态继电器控制??
在此先谢过了!!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A:
可以 接触器 也可以

网友B:
可以的,我这红外线石英加热管,是用温控和接触器来控制的。

网友C:
可以的。我这里就有用接触器和温控器控制温度的

网友D:
用红外辐射加热管组成的各种加热设备均可以通过温控仪、晶闸管交流调功器或调压器等实现温度自动控制。因其热惯性小,故温度控制迅速准确。

网友E:
可以,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F:
可以没问题的,我们的吹膜机模头都是用红外线的,用温度表控制交流接触器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