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海泰克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1-09-13):
公司有台设备用的海泰克的屏,现在通讯不上。PWS5610T-S型号,只有com1端口,说明书上写的是SW9 ON时用485通讯,如果OFF的话用422通讯,屏后上有RS232/422/485字样。
不知道到底232能不能用,因为电脑没有串口用了USB转RS232,驱动是在网上找的不过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看到问号之类的。应该驱动安装成功。
开机时把SW7拨上去了,进行系统目录,设置好了通讯参数。包括在人机软件里也设置好了。
传输也设置对应COM口。现在问题是一直通讯不上,上传下载都不行。
这个屏第一次用,问题不太确定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用过PWS1711,PWS6600,PWS6A00,没用过PWS5610
不知你通讯线是否正确,除了2-3,3-2,5-5之外,电脑端的1-4-6要短接,7-8要短接。PWS端的7-8也要短接。

网友B:
把拨码开关5和6设置off状态,其它ON状态.

网友C:
通讯不上 3大块 1看通讯线 是否针脚连接正确 2看电脑的com口 是否和adp软件设置一直 2 开海泰克屏这边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祝大家心想事成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通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