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和看不懂

楼主(2011-09-13):
请高手指点64H+6FH+64H+7BH+5CH+D2H+58H=338H它是怎么加的,?

网友A:
计算器,16进制64+6F+64.......就=338拉

网友B:
16进制相加,没有任何异议吧兄弟

楼主:
64H+6FH.其中6FH是多少

网友C:
带H是16进制的,从0-F,不能按10进制的算法算呵。
最好的方法是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算,点查看,科学型,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