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I适配器无法与CPU315-2DP通讯。。。

楼主(2011-09-14):
各位大侠:
我有一个MPI适配器,需要与315-2DP CPU通讯,但是总连接不上
驱动也装了,硬件里也没有提示问号
PG/PC端口也设置成了 PC Adapter MPI,
但是怎么就会连不上呢。。。
郁闷ing
求解
多谢各位!!!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A:
一个MPI适配器,需要与315-2DP CPU通讯

网友B:
PG/PC端口也设置成了 PC Adapter MPI。
那你在属性项目中设置为什么?比如传输率等。

网友C:
MpI地址对吗,通讯速率对吗,仔细检查吧

楼主:
我也试了,但是各个参数
都是默认的应该能通讯的上啊。。。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D:
如果你的通讯线是山寨的,如果你的PLC的通讯波特速率曾经修改为别的速率,则还用这个山寨线,很难再连接上。

网友B:
不一定。之前你采用多少的传输率。还有你选择什么口。选择其它参数试试。

网友E: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19673
我遇到此类问题,主要是CPU的传输速率的问题。上述链接是处理过程,仅供参考!

网友C:
你插错接口了吧

网友F(2011-11-23):
你插错口也是又可能的,要插带MPI的那个,不要插DP得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