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 1275 的屏,如何设置按钮可以有三种显示颜色

楼主(2011-09-14):
用GOT 3的软件编程,如何把按钮的显示状态为三种颜色,通过一个字的数据来设置按钮的颜色 例如 D500=1 按钮的颜色为白色 D500=2 按钮颜色为绿色, D500=3 按钮颜色为红色。使用字开关也没有这样的设置啊

QQ:84818626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你看看手册里有没有,三菱网站有相关的手册

楼主:
指示灯的功能就有,而开关的功能就没有三位可以设置,只有ON OFF

QQ:84818626

网友B:
可以设置试一下的

网友C:
做一个“部件”,了解一下它的用法,应当对此有帮助。

网友D:
我在老家,这台电脑上没软件,建议楼主试一下做三个图,添加到库,然后库对应字开关的3种状态。

楼主:
我现在分别做字的按钮和字的指示灯,把字的按钮设置成无图片(即只有触摸区域),把指示灯放在按钮的下面(背景)就可以达到效果

QQ:84818626

网友D:
楼主后来使用的灯加按钮组合也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老家,这台电脑上没软件,建议楼主试一下做三个图,添加到库,然后库对应字开关的3种状态。
字开关也只有ON 和OFF 两种状态可以设置的。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