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4):
在200位逻辑指令当中,S 与 R 指令 比如说Q0.0 R 2 ,其中的2指的是什么?查了好几本资料,都没有找到,百度也找不到,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您需要更为仔细的阅读您手中的编程手册。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我的手册上,怎么就没有那,呵呵。

网友B:
    楼主太大意了吧。。

网友C:
    在200位逻辑指令当中,S 与 R 指令 比如说Q0.0 R 2 ,其中的2指的是什么?
    可以理解为这个数值地址位开始的实际位数。比如2就是表示Q0.0后面的二位,即Q0.0和Q0.1。如果写入是5,即表示Q0.0,Q0.1,Q0.2,Q0.3,Q0.4。

网友D:
    复位q0.0后的两位,即将Q0.0/Q0.1复位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