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与200CN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1-09-14):
S7-200与S7-200CN的PLC是否为同一编程软件编程?唯一的区别就是产地不同吗?

网友A:
是的。可以用同一种编程软件编辑。CN表示中国地区使用。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订购号应该都是一样吧?在选型手册上看不到CN的

网友B:
不一样的。

网友C(2011-10-20):
两者解密可差距不小呢
200与200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