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1-09-14):
此变压器的N端子和变压器铁芯引出线共接于PE线上,不接PE可以理解为隔离变压器,接了PE不能理解,请问这样设计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优点?此外隔离变压器一般都应是1:1的呀,注:这是德国设计的设备。

网友A:
你确认PE是铁芯引线还是变压器内屏蔽线。隔离变压器不一定都是1/1的。

网友B:
貌似工作接地,防止零电位漂移。

楼主:
防止零电位漂移可以理解,可我总感觉应该接N

楼主:
大侠们,求救啊!
jxh668

网友C:
400/230的隔离变压器
输出的0V可不接地

网友D:
400v/230v隔离变压器,输出用做控制电源,输出一端接地可以消除感应电压,并且使输出电源线从两条火线变成一条火线一条零线。方便线路安排。

楼主:
也就是说接PE就是等电位的意思,可以消除感应电压是吗?大侠!!!

网友E:
没太明白你的问题,如果是变压器二次侧接地,是很正常的,安全考虑

楼主:
关键是没接地,接的是PE

网友F:
我们这里用德国产的开槽机,pe和n和隔离变压器次级的一根线是共接的

网友G:
恩,有点晕,不太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接地,接的是PE
PE不是地吗,变压器二次侧,可以接地,也可以不接。
1,通常接地的,是直接带人体比较容易触碰到的负载,安全考虑。
2,不接的,一般是人体不太能碰到的,是做控制系统用的,即使二次侧有一根线对地了,它照样能工作。

楼主:
抱歉,图我发错了,应该是这张

楼主:
直流电源M-为什么接PE不接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