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U系列 读卡器备份程序时参数也会同时备份吗?

楼主(2011-09-14):
大家别笑话我是菜鸟 弱弱的问下 三菱PLC专用的读卡器, 就是抠掉PLC正面偏左位置的那个黑壳子,然后插上的那个读卡器. 用它备份和恢复程序的时候, 参数是不是也可以一起备份和恢复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高手帮我一下 好么?谢谢啦

网友A:
应该是用软件写入的时候,参数和程序打上勾,就有参数了。不打勾没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