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输入干扰信号

楼主(2011-09-14):
一条生产线需要在60-90米远的地方安装输入信号
直接从COM端接一点再与X0这些端子相连的电线,需要与电动机(特别是变频器输出)这些强电走一个桥架之间会产生干扰信号 屏蔽线不划算,双芯线效果也不是太好
不知道大家对这些都是怎么做的,有什么好的安全的方法,引出去的COM与X0这些端子是否需接保险一类的来保护PLC输入端?
说下本人的方法 有时会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但缺点是浪费器材和电箱的容积,而且按钮的一端是强电

网友A:
把信号线放到镀锌水管里,或者信号线分开走

网友B:
按扭干吗用强电啊 分开走 和装继电器 是最明智的做法

网友C:
只接拉就可以,不怕。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扭干吗用强电啊 分开走 和装继电器 是最明智的做法
就那几个信号线在走一个桥架是不现实的,装继电器不还是用强电转换的吗(要用变压器换成36V也没意义啊)?

网友D:
那你用CCLINK应该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