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4):
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啊  !!!!
穷人缺什么:表面缺资金,本质缺野心,脑子缺观念,机会缺了解,骨子缺勇气,改变缺行动,事业缺毅力。

网友A:
CH1P 时钟存放在:
A351.00~A351.07 秒(00~59)(BCD)
A351.08~A351.15 分(00~59) (BCD)
A352.00~A352.07 时(00~23) (BCD)
A352.08~A352.15 日(01~31) (BCD)
A353.00~A353.07 月(01~12) (BCD)
A353.08~A353.15 年(00~99) (BCD)
读出来即可
这个不是内部设置的时钟的地址么?  计算机时间和PLC内部的时间不是可以设置为不一样的 么?   怎么区分啊 ?大哥

网友A:
PLC有自己时钟,而且时间可修改重设,为什么要读计算机时间?
我想让当前时间和PLC内部时间读出来坐下比较,然后编写一段控制时间的程序啊  就像什么时间到了  停机之类的

网友A:
PLC中已是实时钟,一个月误差只有几秒,也能修正。你可设定需要动作的时间,和PLC内时钟比较,一致就执行某动作。如每星期1-5的6:00开始加热,到17:00停止加热,星期6,日 不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