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一台ABB变频器。型号是ACS355的。我现在设置了外部端子给定。通过短接变频器内部的+24V和DI1为什么启动不了?

网友A:
预置频率设置了没有

网友B:
你的线接错了 应该是DI1和COM链接到外部用触点控制

网友C:
好像要DCOM与GND短接!

网友D:
四楼正解

网友E:
多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F(2011-10-22):
四楼说的对
com---gnd
+24v --di1

网友G:
先保证GND(辅助电压输出的公共端)和DCOM(所有数字输入的公共端)短接 ,24V与DI1短接只是得到启动命令,你想要DI1得电正常启动,需将DI1数字输入口激活并按一定的给定速度启动。这样DI1同时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启动准备,二是速度给定按DI1状态有效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