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09-14):
我们单位有一台7.5KW的直流电机,是南洋的,用英国CT的直流调速器,前几天显示故障代码AOP,就是电枢开路,量了下电机好的又量了下电线还是好的,于是就从简单的开始换,先换电线,一开还是AOP,再换电机,还是显示故障,火了就给CT换了控制板还是显示故障,想换一整台调速器,但是没有,这问题搞了我2天,后来自动好了,偶尔会跳下。但是能生产了

网友A:
楼主你还有可控硅输出模块没查呢!
下载积分:+2(fdw1900) 热心助人

网友B:
碳刷有无问题?
下载积分:+2(fdw1900) 热心助人

QQ:84818626

网友C:
集电环和碳刷接触有问题,就出AOP
下载积分:+2(fdw1900) 热心助人

网友D:
直流调速器的驱动检测不好。
下载积分:+2(fdw1900) 热心助人

网友E:
现在还有用直流调速的,早就可以淘汰了。换变频电机。

楼主:
各位大虾,没看到连电机都换了吗,换了2台啊

楼主:
一般合理的解释就是碳刷和换向器接触不好,就是电枢短路会出现AOP

网友D:
查到问题了 吗?
应该是调速器故障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来楼上的不知道变频调速的缺点吧,,低频时转矩不足。。。。
abb的acc800,好像能达到,零频率额定转速,早先的在uf控制时,可能存在你说的问题,现在直接转矩控制,矢量控制,不会存在低频时转矩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