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关于控制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最近要做一个电柜,要用到控制变压器,380转220.
电柜里大慨有20个接触器,和一些指示灯。我用BK-200的是否可以?
我是凭感觉,不知是否有什么计算公式?求教各位,谢谢?

网友A:
一个接触器10W也200W,再加指示灯,变压器的功转换不是100%,只有85%以下,即200W只能输出170W以下。
下载积分:+3(givemepower)

网友B:
控制变压器稍大点好,温度不会太高。

网友C:
自己算有多少负载,变压器负载率70%比较保险

网友D:
200伏安→200瓦负载 一个接触器线应该不到10瓦吧。。我看应该够了。

网友E:
要是不同时工作的话勉强够用,要是同时工作肯定不够。

网友F:
要看你的接触器线圈是多少瓦,再加上指示灯,总而言之变压器功率一定要大于二者之和。
下载积分:+3(givemepower)

网友G:
安全的话,放大一点,250KVA好一点。

网友H:
要看接触器的容量和接触器吸合时的容量来选取,如:LC1-D25 ,吸合110VA,保持11VA。如果20只接触器,都是LC1-D25 ,25A的,200VA肯定小啦,应大于500VA。
下载积分:+3(givemepower)

网友I:
同时使用的话,200W变压器压降会比较厉害,严重影响到吸合效果,和接触器寿命。建议加大到300W-500W之间就足够了。

网友J:
现在的产品质量都不是很好,如果空间足够建议装500VA的

网友K:
装个大于300的保险一点,要加保险防止短路

网友L:
只二十个接触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