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六极电机,不有变频器,用什么方法来启动?

楼主(2011-09-14):
如果用降压起动该如何做?是不是有一种叫油浸式的开关也有起动大电机的作用?
下载积分:+3(artviewsky) 热心助人

网友A:
降压起动要看起动负载的情况。
用软起动吧!

楼主:
请问软起动如何做?

网友B:
软启动,自耦变压器降压,星三角都可以,关键是你是什么设备,静负荷多大,电网承受能力多大。风机水泵一类平方力矩负载容易启动,如果是像球磨这些负载需要很大的启动转矩还是选专用的球磨变频器吧,国产的也不是很贵了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如启动不是很频繁,星三角就行了的。。

网友D:
用变频器多好啊

网友E:
建议用软启动器来启动,如果电网的容量足够大就用星三角或自耦变压器来坐降压启动吧。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F:
我们有个160kw电机用的是软起动器

网友G:
看变压器的容量够大就可以简便一点

网友H:
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电机
学习学习,看看高人都有什么好招数

网友I:
如果用降压起动该如何做?是不是有一种叫油浸式的开关也有起动大电机的作用?
最经济的方法:星-三角启动。油浸式的开关只是起到一定的灭弧作用,与电机功率无关。

网友J:
如果变压器的容量允许,起动转距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采用Y/△降压起动来试一下。

网友K:
如果是专变、大于400KVA,星转三角启动,性价比最高。

网友L:
自藕变压

网友M:
要是风机水泵用的话,星三角降压启动,自耦变压器启动都可以,要是机械重负荷的话,要用变频器了

网友N:
最好的启动方法就是变频器和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