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别阻燃ZRBV线和普通BV电线呢

楼主(2011-09-14):
如题,高手请教下,今天去买了卷电线,想买一卷阻燃电线的,ZRBV,可,剥开来电线上面只有BV字样,没有阻燃标记,迷糊了,谁知道告诉下。

网友A:
你买的有可能只是护套外皮阻燃的那种。

楼主:
买的是单芯电线,就是家装用的,2.5的电线,

网友B:
普通家装用的单芯铜芯线,型号就是BV的。推荐照明用2.5平方的。空调用6平方的,插座等用4平方的。而且,因为现在有色金属很贵,有好多铜线里面掺了别的金属的,或者截面积达不到标准,这个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C:
阻燃ZRBV线用于交流额定电压450/750kV及以下,要求具备阻燃场合的电工、仪表、电信设备、动力装置及照明线路固定敷设用,一般家用BV就OK啦!

网友D:
电线在任何地方用都应该穿管吧,那就用电缆吧

网友E:
在特定的场合用ZRBV电线,检测很简单,用打火机烧一下就知道啦,BV线或BVR线外皮大部分是PVC材料。一点就燃烧,并且带绿色火苗,ZRBV则不然,
我用打火机烧过,在火苗中能燃烧,打火机一移开就灭了,烟很熏人。这能判断什么线呢 是阻燃的吗,还是普通的

网友F:
6楼syigq师傅好方法,简单实用,赞一个!

网友G:
用火烧一下就知道了, 会烧的。 就不对了, 不会烧的就对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用打火机烧过,在火苗中能燃烧,打火机一移开就灭了,烟很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