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S7-300中的MW2数据中的M2.0位怎么知道是高电平1还是低电平0?

楼主(2011-09-14):
如题,我有一个不解之处就是,我矿卷扬机电控是西门子S7-300的。我在程序里面看到已经占用了,MW2字。可是在别处又会出现M2.0......那么怎么知道M2.0是高电平1位,还是低电平0位。

网友A:
你用变量表监控M2.0就知道了

楼主:
如果我想用MW2数据中的M2.0位到别的地方去控制别的那样能实现得了吗。

网友B:
能够实现。但是明显的地址重置会引起逻辑错误。

网友C:
按位寻址和按字寻址是小技巧。
做报警的时候得用。

网友D(2011-11-02):
监控啊,或者在触摸屏里做个小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