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4):
我最近遇到一台棘手的设备,希望和我同城的高手能帮兄弟一把,报酬肯定要给,我在:福州市 金山 QQ:405764003

有和我同城的高手联系我细谈,或者给你联系你的方式;我来联系你!

故障设备是一台切带机,配信捷XC-3-48点PLC和两台变频器,用两三个欧姆龙编码器;现在问题是切带长度不准确,一会儿长一会儿又切短了,误差1-2CM
附件: 切带机注解版.rar (12 K) 下载次数:76

网友A:
驱动轮有否打滑?编码器有否松,以前正常运转的,这两个故障比较大,再不行的要调变频参数,还有的速度有否比以前增加?速度太快变频的精度会下降的
  • 下载积分:+3(wqh清风) 热心助人,谢谢回复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轮有否打滑?编码器有否松,以前正常运转的,这两个故障比较大,再不行的要调变频参数,还有的速度有否比以前增加?速度太快变频的精度会下降的

    送料驱动轮没有打滑?编码器没有松动现象;主要是切刀偏心轮上的那个编码器采集的数据不正常!

楼主:
    该设备的大概工作原理是:机器启动后,由一个变频器控制一台7.5KW主电机带动压轮送料,压轮轴上有一个编码器;压轮有齿轮通过一个擦速箱带动切刀滚轮,切刀滚轮转一圈就切一刀,切刀滚轮的速度由擦速箱来控制;擦速箱是由一个小的变频器控制的一台1.5KW电机来带动!切刀偏心轮上有一个编码器和一个光电开关!

网友B:
    请检查一下你说的1.5KW电机带动的擦速箱,问题有可能就出在它上头。其实你说的擦速器就是个变速箱,里面是变速齿轮,或者是涡轮蜗杆。在长期工作中最容易出问题。
  • 下载积分:+3(wqh清风) 热心助人,谢谢您的回复! ..

网友C:
    1查看编码器有无问题 2变频器刹车 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参数设置短一点 3机器部分 减速机 链条 或皮带 有无松动或是有无间隙
  • 下载积分:+3(wqh清风)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检查一下你说的1.5KW电机带动的擦速箱,问题有可能就出在它上头。其实你说的擦速器就是个变速箱,里面是变速齿轮,或者是涡轮蜗杆。在长期工作中最容易出问题。

    差速箱不同于变速齿轮,不是蜗杆蜗轮的。结构也不一样,差速箱主要用在同步性一致,而又要调节相位的或者调节长度的地方。

    我看楼主也要查查差速箱问题,我们是用步进电机来控制的,很准,没有累积误差的。若是什么都没有调过参数,看看差速箱的差速电机和编码器上面,监控高速计数器的输入脉冲是否准确,输入脉冲准确的话就是差速箱里面有间隙增大导致误差产生。
  • 下载积分:+3(wqh清风) 优秀文章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速箱不同于变速齿轮,不是蜗杆蜗轮的。结构也不一样,差速箱主要用在同步性一致,而又要调节相位的或者调节长度的地方。

    我看楼主也要查查差速箱问题,我们是用步进电机来控制的,很准,没有累积误差的。若是什么都没有调过参数,看看差速箱的差速电机和编码器上面,监控高速计数器的输入脉冲是否准确,输入脉冲准确的话就是差速箱里面有间隙增大导致误差产生。

    我觉得也是问题出在差速箱这里,差速箱把送料齿轮传动过的机械动作调整后带动切刀齿轮,这之间的齿轮机械误差会很大,所以控制差速电机的变频器一直都在动作,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补来补去还是把带子切得长长短短的!
    这台设备是别人改造自制的,听车间管理讲一直都是切不准,只是原来客户没要求精度!现在客户带子长度误差不能超过3-5MM

    用步进电机来控制,我觉得这个是个可行改造方案,只我是刚搞PLC这此不是很熟习,我现在只会搞简单的开关量程序,主要是液压机方面的!

网友B:
    差速器的内部是V型摩擦盘,和摩擦链条,通过改变摩擦盘之间的距离来调整切带的长短,百分之九十问题出在摩擦链条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差速器的内部是V型摩擦盘,和摩擦链条,通过改变摩擦盘之间的距离来调整切带的长短,百分之九十问题出在摩擦链条上。

    差速箱里面结构是没有摩擦盘的,不同调速电机的原理的,他有两个速度作为输入,一个是主速度,一个是差速输入的。

    我厂里的差速箱很多,一台几有5台左右,做过卫生巾行业的人就知道是什么原理。

    用变频的不是不可以,但要加PG卡,精度才有可能可以达到2mm,而且输送的速度不要太快,控制在50M/MIN 以下的速度。

    QQ:8481862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问题出在差速箱这里,差速箱把送料齿轮传动过的机械动作调整后带动切刀齿轮,这之间的齿轮机械误差会很大,所以控制差速电机的变频器一直都在动作,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补来补去还是把带子切得长长短短的!
    这台设备是别人改造自制的,听车间管理讲一直都是切不准,只是原来客户没要求精度!现在客户带子长度误差不能超过3-5MM

    改变长度的只有一个方向走的,不会正反转,传动的最好用同步带转动,不要用齿轮传动,
    rockyhuo老师您好!
    我把我这台设备的程序上传在顶楼,程序里以前都没有注解,我注解了一部分;麻烦你能帮我注解一下里面我没有注解的地方,很多不是很明白
  • 下载积分:+3(wqh清风) 非常感谢老师赐教!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D:
    至于这个还有就是纠偏过于灵敏也不好
  • 下载积分:+3(wqh清风) 热心助人

网友A:
我无信捷的软件,打不开

QQ:84818626

网友E:
QQ:16305219 福州马尾
下载积分:+2(wqh清风) 热心助人,今天只剩下2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QQ:16305219 福州马尾
好的,先谢了;晚上联系你!

网友F(2012-02-08):
改变长度的只有一个方向走的,不会正反转,传动的最好用同步带转动,不要用齿轮传动
wananjushi

网友G:
监控运行状态检查,设定数据测试,确定控制部分还是机械部分;
确定问题后处理。
汤

网友G:
控友都有见述,学习学习。。。
汤

网友H:
已解决了吗?如果好了请楼主给大家说一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I:
我遇到过是变码器线接错了,会有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