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笔记本电脑上串口接口判断

楼主(2011-09-14):
我笔记本电脑上有个DB9的接口,不知这种串口是属于哪种串口形式,RS232或者RS422或者RS485?请问有什么办法判断吗?还有假如判断出来是某种串口形式,那又怎样判断这串口是电脑主板上自带的还是由usb转换过来的呢?有什么方法判断吗?高手帮忙了,谢谢!

网友A:
一般电脑带的9针口,是232的居多。至于要看是USBB转接的还是原生的,在BIOS里面查看就差不多。最直接的办法是拆电脑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