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决棘手问题

楼主(2011-09-15):
冲床进行等长度送料和冲压,应用三菱PLC,可以方便编写程序进行连续送料和冲压。

网友A:
请问你这就是要做个冲床的自动送料系统吧,送料器的控制是单独的,只要冲床给送料器一个单独的动作信号就可以了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B:
你要控制的是两轴的吗?

楼主:
若采用选择分支进行连续和单步编程,不可能随时有连续状态切换到单步,或者有单步切换到连续的,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