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5):
变频器维修知识(诗歌篇)

1.安全注意事项
维修彩电并不难,工作原理记心间。
操作小心要谨慎,注意人机要安全。
市电与机要隔离,烙铁接地要妥善。
翻动机板需断电,板下导体移侧边。
工作条件电为首,凡事先测电源端。
依据现象定范围,由简到繁细推堪。
以下分项从头叙,请君从头仔细看。
2.电源的检修
行扫、电源故障繁,同是“三无”皆一般。
断开负载接灯泡,故障范围就了然。
故障若是在电源,先测整流输出端,
若无三百(伏)查保险,保险已断别忙换
整流桥堆有短路,滤波电容或击穿;
消磁电路须检查,开关管子或击穿。
只要细心定排故,技术高明不一般。
倘若三百(伏)有输出,先测保护控制断
保护电路未动作,启动电路查在先;
反馈电路也需查,脉宽调制仔细看。
输出电压偏高低,故障定在稳压区。
微调电阻先代换,误差放大必须查。
稳压系统细细查,定能排故乐嘻嘻。
3.行扫描部分的检修
行扫故障不一般,需要耐心仔细看。
电容有无爆裂状,电阻烧焦不一般,
确认直流无短路,方可通电再查看。
若是行扫电流大,交流短路在其间。
逆程电容常漏电,行变短路在匝间;
二次电源有短路,一一检查莫放宽。
行管基极无负压,首测各级供电端。
使用dB电压检测法,脉冲有无最直观。
振荡推动逐一查,荧屏定能出光栅。
若是水平不同步,微调行频仔细观。
同步是否能改善,调整无效查振荡,
阻容变质细酌斟,晶振是否质量变,
替换一试最可观,调整行频有改善,
故障不在振荡端。APC也成嫌疑犯;
仔细侦察学公安。比较脉冲有中断,
幅度不够也一般。只要耐心能破案,
机主与君共同欢。
4.场扫描部分的检修
场扫故障现象多,根据原理细琢磨。
水平亮线最平凡,牵涉范围难说全。
振荡推动与功放,也可出在泵电源。
检测电压并干扰①,故障部位能分晓
干扰各级输入端,亮线是否能展宽。
干扰某级无动静,故障就在此部分,
再用电压电阻法,检修目的方可达。
场扫线性若不良,图像压缩与拉长。
微调电阻易损件,检测代换应在先。
负反电路常出故,功放有故也皆然。
场不同步最为难,振荡积分摆在前。
同步分离与通道,莫忘滤波与电源。
限于篇幅难说全,请君参考它书学。
5.解码与亮度通道
解码电路专管色,亮度通道管黑白。
无色故障不好修,请君莫把原理丢。
受控放大摆在前,消色开关紧相连。
信号必经延迟线,触发开关互牵连。
鉴相控制副载波,晶振电路卷凯歌。
选通脉冲最重要,不可把它来忘掉。
以上缺一都不行,消色电路要关门。
强把色门来打开,仔细观察荧光屏。
若是仍然无彩色,信号来自解码门。
或是放大有故障,或是途中断了行。
荧屏出现色爬行,色度延迟仔细寻。
晶振元件常损坏,鉴相电路未调平。
选通脉冲常丢失,需要一一细找寻。
检测方法虽很多,最好还是用示波。
示波价昂少使用,检波探头也适用。
外围元件都完好,集成电路或坏了:
以上各项细检测,图像一定现彩色。
亮度通道故障多,有声无光听唱歌;
亮度失控回扫线,有光无图也皆然。
亮度电路较简单,检测电压最直观。
也可先调亮度钮,确定故障在哪端。
亮度受控在前面,否则出在钮后边。
解码亮度与视放,电路紧密互牵连,
别忘检查视放板,放开思路技领先。
6.公共通道
公共通道故障多,无图无声奈我何。
故障范围先确定,检修一定能取胜:
建议先用干扰法,从后向前细观察:
干扰信号出入点,有无噪声与屏闪?
干扰某级无闪变,故障应在此后面。
再用电压电阻法,检修目的定能达;
预中放管常损坏,声表滤波试替代。
三八中周应该查,内附电容不例外。
AGC电路常出故,多在中周谐振处。
外围元件均完好,中放集成该换了。
故障若非中放板,调谐预选病犯险。
首先检测调谐器,各端电压查仔细。
某端电压不正常,断开该端看端详。
若是电压正常了,更换调谐(器)能修好。
若是电压仍依旧,预选器上找缘故。
各端电压均正常,调谐(器)已坏换为良。
7.伴音部分
伴音故障现象多,有图无声细切磋。
首先断开静噪端,伴音是否响耳边。
有声详查静噪路,定有元件出了故。
若是仍无半点声,再把故障范围分。
由简到繁牢牢记,先查耳机扬声器。
再触功放输入端,“咯咯”声响振耳边。
证明功放仍完好,仔细再往前面找。
中放②输人并输出。鉴频电路莫疏忽。
触到某处无噪声,故障范围此处分。
有无噪声两点间,细测电压查各端。
外围元件无问题,模块损坏必无疑。
伴音失真并声小,故障要在功放找。
否则出在鉴频器,微调磁芯要仔细。
勤动脑筋细分析,定能排故达目的。
彩电原理要学通,维修指南歌诀终。
注:①干扰——将万用表拨到Rxlon档,红笔接地,黑
笔去碰触信号出入端,以观察显示屏反应。以下提到的干扰
法与此同。②第二伴音中放。

网友A:
学了三凌半桶水,这辈子余下的时间 学SIMEMA!

网友B:
这哪里是修变频器的,是修彩电的。弄错了。

网友C:
发错了吗?不过这个也值得一学

网友D:
值得一学

网友E:
赞个  要是能吧变频的发出来就好了

网友F:
楼猪吃错药了。

网友G:
呵呵呵!原来是修彩电的。。。。。。不过原理可借鉴。

网友H:
就我诗,说明电视修的也不是一般般的主!指不定还是个业余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