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5):
1) 速算口诀:   电动机额定电流(A):“电动机功率加倍”,即“一个千瓦两安培”。通常指常用的380V、功率因数在0.8左右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将千瓦数加一倍”即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2) 经验公式:   电动机额定电流(A)=电动机容量(kW)数×2     上述的速算口诀和经验公式的使用结果都是一致的,所算出的额定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的实际电流数值非常接近,符合实用要求,例如一台Y132S1-2,5.5kW电动机,用速算口诀或经验公式算得其额定电流:5.5×2=11A。     选择熔断器类别及容量时,要根据负载的保护特性、短路电流的大小和使用场合的工作条件。大多数中小型电动机采用轻载全压或减压起动,起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5~7倍;电源容量较大,低压配电主变压器1000~400kVA(包括并列运行容量),系统阻抗小,当发生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较大;工作场合如窑、粉磨场合,通风条件差,致使工作环境温度较高。因此,选用熔断器的分断能力和熔体的额定电流,较之一般工业使用要适当加大一点。3.1 熔体额定电流的经验公式熔体额定电流(A)=电动机额定电流(A)×3 3.2 熔体额定电流的速算口诀“熔体保护,千瓦乘6”该速算口诀,指的是一台380V笼型电动机,轻载全压起动或减压起动,操作频率较低,适合于90kW及以下的笼型电动机。若实际使用的电动机起动频繁,或者起动时间长,则上述的经验公式或速算口诀所算的结果可适当加大一点,但又不宜过大。总之要达到在电动机起动时,熔体不被熔断;在发生短路故障时,熔体必须可靠熔断,切断电源,达到短路保护之目的

网友A:
楼主叙述的电动机额定电流的速算法,对于380V低压电网使用的三相电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