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直线伺服电机的往返频率可以达到多少个来回/秒?

楼主(2011-09-15):
有人用过直线伺服电机吗?他的长期来回频率可以达到多少个来回?行程在120mm.能达到5次、秒的速度吗?和一般的伺服电机那样去控制吗?

QQ:84818626

网友A:
这个不是我们再者说多少次的,你要看直线伺服的最大线速度是多少,还要看你的负载多大,来决定你的加速来确保运行平稳。把旋转运动转为直线运动常规的有两种,一个是丝杆,一个是同步带。相同的电机的话,要看丝杆的导程(牙距)的大小,同步带要看电机端的同步轮的大小

楼主:
直线伺服不同于机械的直线运动,速度应该可以很高的,就是要看看最大能达到多少,我的设备能否用得上,电机是没有负载的。

QQ:84818626

楼主:
无人用过直线伺服电机?

QQ:84818626

网友B:
雅马哈机器人上面的可以达到1000mm/s(水平运行)这是我见过最快的,当时候我看到时大大的惊讶了一下。

楼主:
这个是指线速度,我要求是往返的频率,行程不大,只有120mm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