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请教

楼主(2011-09-15):
大家好!请教一下,下面这条指令是什么呀?不等于前的D是什么呀?指令如何输入呀?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前缀D代表其为32位指令,指令执行对象为32位数据长度。
LDD<> D0 K88888888

楼主:
感觉感谢前辈的热心帮助。

网友B:
我怎么没看出来1楼的答案啊

网友C:
一楼的答案!

网友D:
1楼说得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