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循环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1-09-15):
比如我要编这么个程序,要求是这样的:有19个电磁阀要轮流接通,每隔半小时接通一个,第二个接通第一个要关闭,第三个接通前二个要关闭。到第19个关闭后第一个接通。始终只有一个是接通的。我用循环右移指令要怎么编呢?

网友A:
这个控制我写过。不是用循环有一些的

楼主:
上面这位的后半句话看不懂呢

网友A:
循环右移没有用过,我用时间继电器循环交替写过这样的程序,

网友A: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楼主:
用时间继电器写程序步太多了,我想学会用循环指令写。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做时基,用三菱位移指令。

网友A:
吧19位0101010,2进制数换算成十进制长数,用MOV写到D0或K8M存储器里,用循环右移动,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做半小时触发一次,触发时常可以自己调整,具体的细节你待查下手册,19位比较大,你可以用4位或八位的数,可能还要把存储器里的说用BIN指令转换成BCD,自己研究吧

网友A:
用循环右移做的步比时间继电器做的步少不了多少

网友C:
开始的时候DMOV H0001 D0
TO计时半小时 LDI TO
OUT T0 K18000
左移位 LDP T0
DSFTL D0 K1 D0
判断复位 LDD= D0 H00080000
DMOV H0001 D0
输出结果 DMOV D0 K5Y0

网友D:
用位左移会显得繁琐,用循环左移指令而会导致低端型号不通用,而作为程序员,减少重复代码是提升水平的重要方法,相反,用解码指令则可以照顾到低端型号。
水平有限,欢迎拍砖。
Good Luck~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感谢分享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E:
不知能不能用步进程序一步一步下去,到底后再回道第一个?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想跟各位大哥学习。

网友F:
移动十九个位。。。。每个位驱动一个电磁阀。用时间来做移位条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位左移会显得繁琐,用循环左移指令而会导致低端型号不通用,而作为程序员,减少重复代码是提升水平的重要方法,相反,用解码指令则可以照顾到低端型号。

[attachment=70598]

水平有限,欢迎拍砖。

思路新颖,要是实际应用的话还是要稍作修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思路新颖,要是实际应用的话还是要稍作修改的!!

实际使用的时候必须考虑诸多事宜,如停止等等,这里仅仅演示一个算法而已。

网友H:
用步进指令也可以呀

网友I:
在实际工作中还要考虑每个电磁阀的手动控制问题

网友J:
用ST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