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直流电源,输出间的电阻只有50欧,正常吗?

楼主(2011-09-15):
明伟的s-35-5直流电源,输出5V的正负极间电阻只有50欧,正常吗?

网友A:
用万用表的表棒交换测量,看是否都为50欧姆。因为一般稳压二次输出电压为半波整流加滤波,你可能测量的正好是整流管的正向内阻。

网友B:
用MF14型表测 ,红笔测正5伏为60欧,黑笔测正5伏为95伏

网友C:
可以直接测量变压器的二次阻值,看看是不是一样的。低压侧电阻是很小的

网友D:
有内阻是正常的吧,本身它也消耗一部分功率的。很奇怪你是怎么测的?

网友E:
不太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