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1-09-15):
把编码器装在机床上,通电时设置的数据可以随机床的运动发生变化,如果有电时机床停在某处编码器有一个数值,这时停电了,机床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在上电时编码器的数值怎样重新设置?

网友A:
使用绝对值的编码器 或者用雷格码的编码器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B:
带记忆型编码器就不说了,像你这样的增量式编码器,断电后一般的都是重新找参考点。

网友C:
要是增量式的每次开机都需要找原点,麻烦死了

网友D:
每次开机都需要找原点

网友E:
看说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