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09-15):
      第一组:三个电机   1.1KW两台,0.75KW一台。(1.1KW打磨用,0.75KW驱动用)

       第二组 :两个电机   1.1KW一台,0.75KW一台。(1.1KW打磨用,0.75KW驱动用)

       共用2.2KW电机一个。

具体运行要求描述:

      第一和第二组同时启动1.1KW电机转动+2.2KW电机转动,3-5秒后0.75KW电机转动。第一组运行100米(定长不精确)后自动返回原点,往复运动一次停止。第二组运行50米后自动返回原点,往复运动一次停止。两组全部回到原点后2.2KW电机也停止。

注:

需要原点复位按钮,重新上电后必须复位才可启动

运行速度一样。

继电器控制(不用PLC)

请设计一下电路(不用高档电器,施耐德就行)

盼回复谢谢。

网友A:
不复杂,用计数器,

网友B:
这哪里是画图,这个是电路设计好不好。楼主避重就轻啊
爱家爱china

楼主:
哦  抱歉 是我没整明白 就是设计画图 然后设计思路  想跟着大家学习一下啊
2楼说用计数器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应该用时间控制加行程控制吧,有正反转。是那个倒角之类的设备吗
爱家爱china

楼主:
是打磨的机器  很简单  所以想让各位大哥帮忙设计一下
因为我只会经验设计法  效率太低
所以想看看各位大哥的逻辑设计法  整个逻辑思路是什么?

网友D:
经验就是逻辑,自己知道工艺要求比别人来得快。

网友E:
不能理解、

网友F:
建议楼主先把工作示意图画出来,再进行分析,思路就会一目了然了
爱家爱china

楼主:
具体看图  还要结合设计要求

网友G:
这个没太看明白,不过看你下面的图有点像型材机上面的自动取长机,只是多了一个往反。plc我不太在行,一般电路到还真不太是问题。

网友H:
这个比较好搞吧

网友I:
这个看起来不怎么复杂啊不说PLC非常简单就是用继电器来做也不麻烦啊,说说你的最低成本保持在多少?
爱家爱china

楼主:
好多回复的就是没帮忙的。。。

网友J:
你那要不要单组的启动 如果就单一的两组同时启动就好了 我也不太行 一起学习
爱家爱china

楼主:
就一起启动 不要单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