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威纶触摸屏参数自动变化故障

楼主(2011-09-15):
威纶触摸屏参数故障
我厂里触摸屏是威纶的,连的是三菱PLC,经常出现屏里设定的参数自动改变现象,就一个参数变,设定的150秒总是变11秒,改过来就好了,偶尔还变(在屏上设定的)请教高手指点原因。使用三个月了,出现过七八回,时间不定

网友A:
可以用电脑把程序上传到电脑上监控下,看看是不是程序上的问题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B: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我们公司也有用威纶的,都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