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三菱Q冗余PLC 编程

楼主(2011-09-15):
1、子程序 能否支持结构数据类型的输入输出?
2、FB 能否支持结构数据类型的输入输出?
3、各位大侠 能否给个例程 参考下
谢谢啦

网友A:
对于GX Works或者GX IEC来说,没有问题,不过这两种在复杂结构中并没有子程序这个概念。
而对于GX developer中,IN,OUT,INOUT这些FB的引脚并不能作为输入输出使用。

楼主:
悲剧了,大型程序 难搞了。。。

网友B:
一个不行,多找几个协同工作,Q是可以实现多人同时编程的,只要你规划好,特别是用WORK2 使用结构化编程,可以大大减少多人编程软原件冲突的问题,你看看结构化编程方面的,对你整个系统有很大的益处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