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程序设计

楼主(2011-09-15):
请教诸位:用三菱plc控制一个称重量的设备,到达设定重量时某机构动作,需用什么元件来检测这个货物的实际重量来反映给plc呢?

网友A:
安装一个称重传感器,网上找找,

QQ:84818626

网友B:
称重传感器是个选择,具体看你称的什么东西,也可以选择其他东西
下载积分:+2(刘建强)

网友C:
有专用的传感器的 我之前用的是上海天沐的一款,称重传感器+仪表 仪表上有开关信号输出。
下载积分:+3(刘建强) 热心助人

网友D:
称重传感器信号4-20MA或0-10V的,到三菱PLC模拟量模块,设定一个标准的值与传感器的比较,打了或小了可以驱动执行机构(比如气缸)
下载积分:+3(刘建强) 热心助人

网友D:
需要的话,写一下控制要求,可以帮你写个程序
下载积分:+3(刘建强) 多谢!

网友E:
我有个程序,不过带表头的,我们厂里在用,可能不适用
下载积分:+3(刘建强) 热心助人

网友F:
你还不如买个称重控制器,有好几路输出
下载积分:+1(刘建强) 热心助人

网友G:
压力传感器,与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下载积分:+3(刘建强) 热心助人

网友H:
7楼所说的,参考价值好一点。
下载积分:+3(刘建强) 热心助人
jianming

网友I:
模拟量精度不怎么样,用个称重数字变送器,跟PLC走通讯。有些称重仪表也带通讯
下载积分:+3(刘建强) 热心助人

网友J:
压力传感器就可以,电子秤上面都有的,打开看看就明白了
下载积分:+3(刘建强) 热心助人

网友K:
首先你的秤体及传感器要由专业的人调好,这个很正要。其次至于信号的读取可以使用PLC称重模块,称重仪表,称重控制仪表。其中称重控制仪表最简单,PLC只需接收开关量。其次是称重仪表,需与PLC通许,读取重量值来程序控制。比较难的的PLC称重模块,因为称在静态时候空载需要找零点,去皮,滤波等等仪表完成的动作将有PLC替代。零点漂移等也要处理。也就是“标称”这个过程要定期执行。
下载积分:+3(刘建强) 热心助人

网友L:
建议楼主购买专业称重仪表,它是成熟的工业产品,可靠性比较高,也可以多种形式与PLC联接。。

网友M(2012-03-03):
正在研究,请发指教

网友N:
我是为了检测速度快,用的是并口通讯,也支持,232,485
你参考一下
主要是你的量程决定了你选用传感器的精度,精度决定价格
锁螺丝机

网友N:
图片看不清啊,
锁螺丝机

网友O:
买个称重控制器,多路触点输出的,配合PLC,一个气动阀门,例如包装50KG的粒料,开始时阀门全开进行大加料,在45KG时关阀门2/3,48.5KG时阀门全关,为什么不是50KG阀门全关呢?这是因为粒料的落差,这要调整的,公司的全自动包装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