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的电机用软启动能不能提供一份接图,又或者现成的产品?

楼主(2011-09-15):
能有人帮一下么?
下载积分:+3(artviewsky) 热心助人

网友A:
你买的什么软启动器,一般软启动器上都有接线图的

网友B:
这个很常见的啊,先去搜下吧,回路也很简单的

网友C:
软启动说明书上有,我个人觉得还是用变频器好过软启动

网友D:
我这儿250个KW的电机,用星三角的

网友D:
星三角不要我画给你吧

网友E:
可以用雷诺尔的SSD软启动器,型号SSD200,价格也很好1万5左右,性能不错,接线也很简单,输入L11 L12 L13,输出U1V1W1,控制 ,7接公共端,8接软起QA,9接软停TA,10接地,11接L.,12接N,1和2接热继电器KH,3点4点和5点6点为软启动器内的两个常开点,